C8051F湿度计PCB板错误解决方法,并跟新最新原理图

楼主:
首先,诚挚的向大家道歉,由于设计上的疏漏,影响了大家开发的兴趣,抱歉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

USB的引脚连接是正确的,感谢古道热肠

存在错误:

2,U2稳压芯片最上方的大焊脚不改接地。。。大焊脚输出VOUT电压,接地就短路。。。。(这里是我画错了。。。向大家道歉)

解决方法:

2,U2稳压芯片最上方的大焊脚提供两种方法解决:

方法一,将接地的几个点用小刀割断,如图:

一共三处

方法二:U2最上方大焊脚不焊。。。。并且用绝缘垫片啊什么的垫在焊接处,隔断其导通即可

最后,建议大家D2   B5817  先不要焊上去,焊上去的话,U2无法起到稳压的目的。。。

具体情况等我拿到板子后调通后,再跟帖说明,并概述其他焊接注意事项,请大家随时关注,谢谢。对电路不太熟悉和自己能力不太确信的朋友请先暂缓焊接。

跟新一下最新的原理图,方便大家焊接调试的时候参考

朋友们说原理图打不开,确实打不开,我已经跟新啦,大家可以看了,还有在“C8051f湿度计专题”中有原理图和PCB图,方便大家焊接调试!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A:
第一版难免会出错,大家一起想办法改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版难免会出错,大家一起想办法改正啊

嗯,理解。

网友:
楼主,您的USB座标注还是不对吧

我这边有一个自己用的给PL2303用的miniUSB连接图。

右转90度与您对图对着看就能对上号,现在的PCB板上电源和地线是对的,好象是D+和D-有些不对。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测试发现,C8051F板上的Mini_USB座封装好用的

做硬件设计,第一次发生错误是难免的,只要有尽力避免犯错误的指导思想就行了,通过总结规律,出错的概率就会越来越小了。
排忧邮箱xg_2004_sy@126.com

网友:
建议先用5根细线先把它引出来,暂不挑断。用洞洞板做一个转接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