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湿度计活动进展报告!(拿到湿度计的朋友,看过来!)

楼主:
2010.8.5   板子发送及焊接调试阶段 ,调试问题详见2楼

C8051版原理图及PC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053-1-1.html
C8051版器件清单:

C8051F湿度计元器件说明: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061-1-1.html
C8051F版OLED资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9801-1-2.html

51版原理图及PCB: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0371-1-1.html
51版器件清单:

注意:其中的单片机需换成3.3V的

51版TFT资料: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722-1-1.html

网友:
一、SHT21芯片比较难焊,详细参考zhaojun_xf的焊接过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761-1-1.html

二、8051F版问题及解决方法:
1)、USB接口引脚上下颠倒;
     U2稳压芯片最上方的大焊脚不改接地
     详细解决方法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855-1-1.html

2)、U2 DC/DC 封装;
     USB 插座
     详细解决方法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846-1-1.html

3)、电源点亮LED
     D2的处理办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225-1-1.html

4)、C8051焊接留的问题;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249-1-1.html

5)
1、元件的方向对于新手可是不好分。
2、元件中有钽电容,是不是应当有极性之分,可是我发现元件中并没有钽电容。
3、PCB板与上传的原理图好像有部分不太清楚,如R16。
4、元件的封装有的不太合适,如SS34。
详细及解决办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084-1-1.html

6)OLED电路问题:
FB是反馈电压,通过R10 R11分压得到反馈电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641-1-1.html

7)oled12V工作电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639-1-1.html
三、51版问题:
1、上电时发现有点不对劲: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958-1-1.html

2、点亮51板湿度计的LED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161-1-1.html

网友:
板子已经发送了吗?我快等不及了。:$

网友:
好,等板子到了再仔细看看~~~~

网友:
我已拿到

等候焊接!

网友:
USB是不是可以做转串口用啊!

电路中:R8实际使用的是 1K欧的。R6、R7我实际使用的是47欧的,C2、C3再个振荡电容,我使用的是33pF的,其实,像C5、C6、C7这三个电容,也可以改变一下。大小差不多,就问题不大。电路可以提取出USB接口的+5V电压,正好用于C51单片机的使用,非常方便。另外PL-2303hx还能对外提供一个+3.3V的电压!

网友:
套件刚刚收到,准备焊接了。

网友:
SHT21的I2C设备的地址在哪能获取到呀?

今天收到芯片和电路板。SHT21可真小,比想象中的要小的多。认真阅读了用户手册,发现供电3V,我晕,没办法和TTL电平直接相连。SHT21的I2C设备的地址在哪能获取到呀?谁知道,请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了下tx_xy “一般的芯片说明书 都会有这个的:I2C 写地址 128 I2C 读地址 129”

你在做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Datasheet_SHT21_V1.0》第7页。。。。

网友:
询问和交流51板子的程序问题

各位高手,有谁有编好的51板子湿度计的程序,拿来咱们交流一下好吗?

网友:
今天刚收到板子

网友:
汗。打着手电筒也没找到SHT21。其它元件基本都全,电阻多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小志应该是把湿度计弄了个独立包装 大家问问她

网友:
这个是湿度传感器的一个示例代码!

Sample_Code_SHT21_C-file.zip (18.5 KB, 下载次数: 13) 这个是湿度传感器的一个示例代码!大家可以下下来修该一下就可以!

网友:
我上传的这个是转换图片成C代码的

StartLogoMaker.rar (2.41 MB, 下载次数: 5, 售价: 1 分芯积分) 大家可以用这个做张图片 做屏幕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