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TINY13休眠电流很大,降不下来

楼主:
我用ATTINY13做手电筒的控制电路,由于用的是电池,必须把休眠电流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可是上电测试发现在掉电模式下,休眠电流很大,达到了1.2mA,有什么办法降下来啊?
掉电模式下,我能关的的都关了,电流还是降不下来,后来把外围电路全部撤掉,程序也只留下休眠控制那一段,测量VCC端电流还是在1mA左右,程序如下,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内部4.8M晶振,软件64分频,熔丝位禁止BOD(熔丝位低字节79,高字节FF)

PORTB=0x3f;                                             //IO端口全部上拉输入
ADCSRA=0X00;                                         //关AD
ADMUX=0X00;    //关闭基准源

ACSR|=BIT(ACD);   //关闭模拟比较器

 WDR();                                                  //一直没用到看门狗,上电也默认关闭,但还是加一段关闭程序,电流依然没降用
 WDTCR|=(1<<WDCE) | (1<<WDE);
 WDTCR=0X00;

 MCUCR|=BIT(SE);   //使能睡眠功能
 asm("sleep");   //进入掉电模式

网友:
每个要关闭的模块都一个一个单独测试,电流依然很大,达不到数据手册的几uA级别,心灰意冷。。。

网友:
没人帮助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