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这样的延时程序如何写

楼主:
如附件,,,,我这样的程序如何写延时??

我的意思是30US的延时我写个1US的延时,,,然后调30次延时程序好不??有朋友有更好的办法不???

请把详细程序写出来....朋友帮忙,+-  代表相差的意思

网友:
不知LZ用的是什么芯片啊???

1US 延时的要速度比较快的芯片才行啊。

网友:
根据指令周期来计算,最准确。

网友:
一款实用的单片机开发辅助工具--单片机小精灵
https://bbs.eeworld.com.cn/redir ... 502&goto=nextoldset

可以准确生成51指令集mcu的延时

网友:
我写个1US的延时,,,然后调30次延时程序好不??有朋友有更好的办法不???

这种搞法可以不??实话

网友:
因为我不可能同时写个  30US和  213US的延时程序,,所以我写个

1US的延时城市  YANSHI

\然后 LCALL    YANSHI
           LCALL    YANSHI
这样一直搞30次就是30US,,,我这种思路可以不??只说思路,,不说其他,,或者还有更好的思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