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仿真出现的问题!!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哈!!英文是:Error launching Debug\Enzhi Pu.axf, Failed on connect:Ee(02).Not connected to emulator            (汉语意思的:错误启动调试\ Enzhi Pu.axf,连接失败:教育(02)。未连接到模拟器)

网友:
这是错误的截图!!

网友:
http://knowledgebase.nxp.com/showthread.php?t=181 英文原帖,大概意思好像说是仿真方式的问题,大概意思好像都是说仿真端口debug的时候别被使用了。 [ 本帖最后由 utopiaprince 于 2010-8-6 14:09 编辑 ]

网友:
拔插一下,再试试

网友:
方法就是上面几个说是那样解决。。。也可以用串口直接擦除自己代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