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楼主:
各位朋友们,请问怎么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阿.....急求....

网友:
通过HALL返回,PWM控制供电电压。

网友:
PWM脉宽调制就可以解决问题,不知LZ的详细的问题是什么?不敢妄言啊!

网友:
直流电机的想控制速度必须要有速度信号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