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 - CAN

楼主:
因为平时使用CAN总线很多,所以这次专门找时间,试用了一下lm3s8962的CAN功能,
附件就是我简单试用时,使用的程序。(接收指定ID的CAN数据,并通过串口输出)
程序中还有不明之处,望指点!!

例程中对CAN报文对象设置时:

// CAN接收报文对象设置
tCANMsgObject g_MsgObjectRx;

g_MsgObjectRx.ulMsgID = MSGOBJ_ID_DATA_RX;
g_MsgObjectRx.ulMsgIDMask = 0;
g_MsgObjectRx.ulFlags = MSG_OBJ_RX_INT_ENABLE;
g_MsgObjectRx.pucMsgData = g_pucButtonMsg;

CANMessageSet(CAN0_BASE, MSGOBJ_NUM_DATA_RX, &g_MsgObjectRx,
              MSG_OBJ_TYPE_RX);
其中,g_MsgObjectRx.ulMsgIDMask应该是对接收ID掩码的意思,0表示全位对比(我

的理解),如果我想对ID的低4位掩码接收,g_MsgObjectRx.ulMsgIDMask的值应该是

多少。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关注,我想配置CAN可以接收任意ID的数据,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