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湿度计有没有人弄成功啊!!!

楼主:
昨晚准备开始调试代码,上电时发现有点不对劲,一摸才知道SHT21非常烫,而且在我的手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经过检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电压输出只要2V多点,很奇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弄成功的,都不敢上电了,不知道我的传感器坏了没有。。。

网友:
还没收到样片,焊接看来要倍加小心了

网友:
应该先极短的时间上电,再断掉,摸下板上的各个器件,如果没有异常的,再上电。

网友:
问题找出来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多数人都还没拿到套件呢。。你的是51板吗??再仔细检查检查看看

网友:
是51的,还没找出问题。晚上回去继续。。。

网友:
把程序发我来看看

我的邮箱  xiangsini12@163.com

网友:
看看是否焊接反了。、
msn:njlianjian@hotmail.com

网友:
我的还没焊接好,焊接好了。

没有问题在上电,免的80元没了。

网友:
奇怪别的芯片没问题,就它很烫。。。

网友:
说不定 没焊好 。。。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这么多人看到我下水居然没有一个拖一下啊:( 。原来传感器焊接反了,液晶也插反了,都是按照习惯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你太厉害了

网友:
我是12楼的话,

我都不好意思说。

网友:
呵呵,动作快了,也是我们的教训了,给大家提个醒吧:)

网友:
这样放置液晶我确实没想到,本以为液晶盖在PCB上刚好够长度,谁知道液晶是申出去的,这样加大了湿度计的体积,而且有不能装在外壳中,只能玩玩而已,不具实用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必须这么要面子吗?知错能改没什么不好,你们当然是站在说话不腰疼,总是在别人后面捡便宜。我发的时候就知道会有你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后面还会有的,继续吧。。。

网友:
呵呵 一个小小的错误而已

网友:
是啊,由于PCB不是自己LAYOUT,所以元器件的方向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还好,
看到此贴,
要不我也会误以为这样焊接的.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呵呵,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必须这么要面子吗?知错能改没什么不好,你们当然是站在说话不腰疼,总是在别人后面捡便宜。我发的时候就知道会有你这样的人说这样的话,后面还会有的,继续吧。。。

没那意思,我是说我没有你那么坦然。

网友:
 大家的精神都值得称赞

网友:
有,我已经成功了

在坛子里有贴,你的片子发热,是因为接反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5976-1-1.html

网友:
传感器焊接的时候,可以看传感器腹部的形状,跟板子上印刷的花纹正好吻合就对了。其实就是窗口朝下。

慎重啊,哈哈

幸亏我下手的慢。
为我们的机器人事业尽力

网友:
呵呵,态度要好,对待板子就像对待娃一样。好好呵护!

网友:
前车之鉴,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