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I2C数据传送问题

楼主(2010-08-06):
LM3S8962 I2C数据传送问题
1、用指令I2CMasterSlaveAddrSet(I2C_MASTER_BASE, 0x020, false);它是否会直接将地址发送到第三器件(扩展的),若是,第三方器件是否会有应答信号?或者是还需要将从机的地址写到主机数据寄存器中再发送?
2、模块初始化、使能都已调试没问题,执行指令I2CMasterDataPut(I2C_MASTER_BASE,'a');时为什么主机寄存器 I2CMDR 中为什么没有值?
谢谢!
数据
问题
寄存器
第三方
False

网友A(2011-01-13):
回复 楼主:
相同疑问,请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