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楼主:
24V交流电经桥堆整流后变成30V,提高了25%怎么解决?

需要加电容吗?电容加多大的?

电机是24V直流电机,长时间运转会烧吗?

网友:
太正常了

 交流的“24V”指的是有效值,被整流/滤波之后得到的是接近交流峰值的直流电压(有效值的√2倍,再减去串联在回路中的二极管压降)。

网友:
U=U1/0.9,呵呵。

加稳压电路就行了,稳压后再接电容。

网友:
这样肯定会影响到电机的使用寿命。如果独立电源的话,建议更换直流24v供电。如果不是独立电源,那就如楼上兄弟说的,做个稳压电路或稳压模块来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