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V2.0调试过程贴(定期更新)

楼主:
本人主要负责软件的开发,硬件由FLT9006负责,板已做好,汤汤已经把板发到我手上,现在开始全面调试工作

前天收到包裹,包括:

        PCB:3块,HSMC转接板,人机接口板和模拟处理板

        芯片:SRAM两片(显存用)和1117-5V

       液晶:1块,TFT 3.5' 奇美

人机接口板的核心器件已经差不多,自己再准备些小零件即可。

昨天检查了一下板,正如FLT9006所说,加工出来的板有画的时候有些不同,主要有:

      需要开槽的地方没有开,如液晶的排线那里

      阻焊的质量感觉一般,有大片的刮花(可以肯定不是运输过程中,因为汤汤把它包得特别好)

按照FLT9006的,用断锯片开了个槽,不过没用他说的那么容易,我搞了半个小时才开通。

接下来就是买元件了,可能要几天才可以搞定,我们这边(长沙)元件不太好买,像排阻0603X4这样的东西就

没有买,所以打算网上买,但自己没网银,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辛苦了

网友:
嗯,因为我出差的原因.我的板子还没有到手,估计要周六或周日(周六还要加班).我会先调试模拟部分.因为是我负责设计的板子,有什么疑问都可以向我提出.

网友:
嗯,我的板子收到了,下面开始上图图

网友:
先来个"全家福",这是板子和元件

下面是各稳中有降板的独照

HSMC

面板

主体板

网友:
下面是一些细节.....

主体板局部1,(注意,那些槽形的孔是装屏蔽壳的)

主体板局部2(丝印的字体好像比我设计时放大了,有些地方重叠了)

主体板局部3

这个LOGO的线条很细,做出来了,我喜欢

网友:
下面是HSMC转接板的

细节1(注意看中间大洞旁边的小洞,我本是设计成槽形孔的,做出来成了这个样子,还要修一下板)

细节2(印字还是很清晰的)

细节3,(还是LOGO)

网友:
面板的了

细节1(密密的线)

细节2(LOGO)

网友:
我的第一项工作------修整板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174-1-1.html

网友:
开始正活-----先焊了HSMC板,呵呵

HSMC的接口比我想像中难焊,嗯,个人感觉比QPF208的芯片还要难.

因为他的脚厚,间距小,造成很容易渗锡桥接,还会渗到很深的地方...

一开始我就弄桥接了两个脚,搞了N久才处理掉...

个人的心得:

1,用焊宝(黄色的膏形物)涂满焊盘和引脚(增加沁润性,不易桥接)

2,给焊盘上少量锡

3,定位好HSMC座,用干净的烙铁头加热焊盘与引脚接触的地方,焊时不用加锡,让焊盘上的锡自然附着到引脚上

4,清理检查

网友:
我的元件还没有买回来,昨天竟然突发高烧,去了我200多,刚打针回来

网友:
哈哈,我都懒得去买了,有些直接从旧板子上拆

网友:
回复 楼主:

注意身体啊  好些了么?这个季节是比较容易得病的 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SOSO关心

网友:
昨天买回了元件,今晚动手焊板子,果然如FLT9006所说,HMSC插件很难焊,我是采用拖焊的方法(焊芯片都这么焊的)焊锡根本就拖不开,只能敲,花了一个多小时,还有几个脚没弄开,没办法了,放一边,焊SRAM,脚间距是一样的,发现芯片是特别好焊,于是把液晶排线卡焊上去,郁闷了,发现这个东西也不好焊,拖不开,没搞懂什么原因!
只能明天继续了

网友:
哈哈,我就说不好焊麻,拖是不行的,因为一般芯片脚截面是扁平的,两个脚之间不容易积锡,而接插件的脚截面是近方形的,就很容易积锡了,不能拖,只能用烙铁给焊盘加热,让锡自己渗到引脚和焊盘间.所以焊前要加焊膏和"适量"的锡

网友:
没弄出来的锡可以用细的多股铜线加热吸出来,好像有种叫"吸锡纸"的应该也可以

网友:
还有注意测一下HSMC脚间有没有短路哦,锡很容易吸到里面的孔里,那样就更难搞了

网友:
不是有那种扁的烙铁吗?焊这种东西最好的!采用拖锡的办法焊!

网友:
前段时间回家了,回来后继续上次没有焊好的HSMC插件
这次我拿到别人那里去弄的,专业焊接的,他帮我焊过之后还是不行,我又用细铜丝拖了,外表看起来很漂亮了,但还是短路,没办法,最后只能吹下来,好不容易吹下来,板子上吹掉几个焊盘,HSMC有变形,发现是里面进了锡,搞了半天搞不出来,他也帮我搞了一阵子,也没办法,然而时间一长,发现HSMC变形严重,塑料开始融化,最后只能宣告HSMC OVER!
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 可怜的HSMC

网友:
我敢保证比QFP240的封装难焊些,因为焊QFP240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
唉,我早说了拖不得...
因为那些引脚很厚,两个脚之间就很容易吸附锡
LCD的排线座也是这样,不过相对好焊一点

网友:
昨天重新收到汤汤寄给我们HSMC,还应我的要求帮我焊好了,焊接质量非常好,在此非常感谢汤汤!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谢谢西门吧  请西门帮忙的

网友:
我在网上找到有卖的了,150一个...

网友:
;P
不会吧,那不是上次我就去了150块?

网友:
2.0版示波器

支持一下,期待2.0版的示波器早日诞生,同时团购活动开始。

网友:
看板子不错唉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顶楼主,我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