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SD卡与LPC1114的连接

楼主:
看过版主大神的大作,想自己也实践一下,不过发现有个低端问题,求问,SD卡不是共有九个脚吗,要怎么跟LPC1114连接呢?哪个对应那个?(其实版主大神的图我没看懂,我承认我很弱。。。。。。):L

网友:
这个是版主大神您做那个SSP读SD卡的图,求问:

1、为什么只有6条线引出,接的那些口是哪些呀?

2、那块绿色板子是干什么的?一定需要吗?

3、您给的原理上那些电阻呀,电容呀,是要另外接的吗?还是直接从板子上找的?

4、您这个读卡器是啥型号的,啥牌子?

(不好意思呀,各种不懂,只能多问了,原谅我这个小白的无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4条信号线,两条电源线。
2. 绿色板是串口调试用的,你可以用别的替代。
3. 需要自己接,板子上没有。
4. 读卡器?什么牌子都行,到电脑城买个10多块的,好一点。

网友:
上面的连线你直接对照你的板子就知道是连接些什么了。

网友:
哦~~谢谢了,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版主大大,不介意的话把这个图的完整版本传上来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额,更迷糊了,怎么这里又有了13个管脚,多的那几个是什么,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的SD卡座,管脚数不一样,多余的是别的功能用的,但是前面的9个管脚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图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