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测试网线质量

楼主:
请问有谁有测试网线质量的以好以快的方法

网友:
在组建局域网时,往往比较注重交换机、路由器的质量,却忽视了网线的质量。好的网络不仅要有好的设备而且要有好的网线才行。那么如何测试网线呢?

    1.测试网线的速度:

    对网线的传输速度进行测试是鉴别网线质量真伪的最有效手段;测试时为了更贴近实际使用环境,同时减少外界干扰环节,建议采用双机直联的方式进行。同时为了保证测试的准确性,尽量使用质量好的品牌网卡,保证测试时不会发生硬件瓶颈现象;同时也要保证计算机系统干净、整洁,运行速度快,不然计算机本身的运行速度会影响网线传输速度。此外,在做连接网线时,尽量使用质量好的水晶头,也要保证线头做得规范,只有这样才能将外界因素对网线传输速度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

    2.检查网线柔韧性:

    品质良好的网线在设计时考虑到布线的方便性,尽量做到很柔韧,无论怎样弯曲都很方便,而且不容易被折断。而目前市场上有许多奸商为了能获得高额销售利润,在本来是纯铜质量的网线中参入了其他廉价的金属成分,这样网线的成本就会下降,但网线本身的质量和性能却大不一样,表现出来的现象是网线线缆的质地不再那么柔软,网线的传输速度也大打折扣。要是在布线的过程中,反复弯曲这样的网线的话,网线里面的铜线缆可能就会被折断。当然如果发现网线太柔软的话,也要注意它可能是假冒伪劣产品。

    3.测试网线的可燃烧性:

    一般来说组成网线的材料必须要求有抗燃烧性,不然的话出现个火灾什么的话,那就损失惨重了。因此大家在选择网线时,一定要检查网线外皮的可燃烧性,以辨别真伪。在具体测试时,大家可以先用剪刀切取2厘米左右长度的网线外皮,然后用打火机对着外皮燃烧,正品网线的外皮会在焰火的烧烤之下,逐步被熔化变形,但外皮肯定不会自己燃烧起来;要是发现网线的外皮禁不住烈火的考验,一点就燃烧起来的话,那网线的传输速度再怎么高也应该放弃选择,毕竟这样的网线在布线工程中是很不安全的,使用它会留下很大的安全隐患。笔者曾经找来一段正品网线与伪劣网线,并同时用打火机点燃它们,正品网线只是冒白烟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步熔化变形,而伪劣网线不到2秒钟,就被轻易点燃了,而且伴有大量黑烟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