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电路板 晶振不起振

楼主:
自己做的一块lm3S9B92的板子 外置16M晶振不起振 不知道什么原因

看资料 有个内部16M晶振 是不是默认内部的呢

现在也没法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请诸位指导一下哦

网友:
大家好像都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哦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没有办法回答:怎么一个不起钲?来龙去脉要说清楚才分析的了。
    外置16M晶振不起振,内部有16M振荡器。

网友:
怎么使用内置晶振 要进行设置吗 我想通过JTAG下载程序 不过连接不成功

网友:
还是你硬件的事,外不振内部就可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