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串口下载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STC的51单片机。用MAX232做电平转换。我只接上串口时,点击下载。 这时, 接在电源正负之间的一个LED会微亮,测得电压是1.5V左右。  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有没有朋友碰到过?

下载部分,电源部分源理图

网友A:
先检查下电源,如果电源电压是5V的话,
很可能是LED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电源,如果电源电压是5V的话, 很可能是LED坏了哦

嗯,LED坏了?现在关键是下载不成功。

  用STC-ISP把最小波特 率调低了,有时候可以下载成功,有时候不能。

网友:
嗯,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是MAX232不好。换成SP3232或者 MAX3232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用的是5V的还是3.3v的单片机,挑选相应电压的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