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数字湿度计专题一】——点亮LED

楼主:
C8051F板子在设计的时候有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原理图的电源电路部分:

当USB取电+5V电源VBUS经过二极管D1产生压降到达U2的LX脚时,输入电压有多少??

我们可以粗略估计一下在4.5V左右,我们再看一下BL8505的数据手册是怎么说的:

输入电压的最大值=VOUT,因此想要输出3V左右的电压给单片机供电,这样设计是不行的,当初为了考虑外接电池的时候,可以稳压但是后来经过多次修改之后这个地方没有改,导致产生了错误。。。。

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先要调通板子,再考虑接上电池的问题,因此这个电路要想方法改进了。

原来有朋友提出D2可以不焊,这样不会导致在BL8505的引脚2上输出电压大于3.3V。原先我也这样认同了,后来在调试电源部分的时候,发现D2去掉之后,BL8505的输入输出特性始终不正确,焊上D2之后,正常了。原来BL8505与LM1117有所不同。。。LM1117可以直接稳压调压,但是BL8505必须外接这个D2才可正常工作。

经过一天焊接调试之后,现在可以得出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将电源电路中的L1电感换成一个20欧姆~50欧姆的电阻,这样可以保证输出电压在3V左右来给单片机供电。。。。。。我用的是51欧姆电阻,实测输出电压2.85V,先前用10欧姆电阻调试,输出电压为3.85V,用1K欧输出只有1.8V左右,根据计算和多次调试之后可以确定,将L1换成20~50欧姆的电阻效果比较好。。。。我的USB输入电源实测是5.2V330mA。

上一张效果图:

(LED电源灯不是很亮的原因是我拍摄的时候打了闪光灯,实际很亮的)

最后是电源电路部分几点重要的总结:

1,将L1换成20~50欧的电阻

2,PCB板子上,D2的符号放倒了,正确的应该是上正下负,见我的照片

3,把U2最上方的大焊盘与铺铜割断,如图:

网友:
    学习了。BL8505是低压升压DC/DC转换器吧?

    这样降压用法第一次看见,挺巧妙的。

    我想用电池就需要电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低压升高压的。。。这次是设计失误。。。。才想到这种办法的。。。。见笑了;P

网友:
我说的点亮是用程序点亮LED,楼主是用电源通电点亮

真是幸会幸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标题党,呵呵
因为C8051F板子的电源电路部分有问题。。。所以先调通它,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个点亮非常重要哦:D

网友C:
LED按照这种方法点亮了,但电压只有2.3V,单片机不工作。

网友:
电阻51欧。

网友:
你这是未带载的情况。带载后是不是会变化很大?

网友:
我把BL8505反着焊的,没接OLED时还可以用.接了OLED就不能用了,好象烧了,准备换了1117试试.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按照这种方法点亮了,但电压只有2.3V,单片机不工作。

电压不会只这么低的。。。你把电阻换小点再调一下看看,上面所述的阻值范围都是根据测试后的粗略值。。。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为什么把BL8505反着焊?明显不行的,可以说说原因吗?

网友:
呵呵。你是怎么弄成功的啊,我的工作不了。

网友:
我也准备换个LD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是低压升高压的。。。这次是设计失误。。。。才想到这种办法的。。。。见笑了;P

    PCB的失误我范过很多次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失误不能怪谁。

网友:
这东西能测多高的温度

网友:
深圳市捷佳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极具实力的专业集成电路代理及分销商。主要经营的品牌有:TI、ATMEL、MAXIM、RAMTRON、NORDIC、NS、Microchip、Freescale等等

联系方式:刘冬阳   QQ:1743411958 或者TEL:18680381079

网友:
这个板子可以带显示吗,直接显示湿度?
还是通过电脑抄取数据?

湖边草,俯仰若有情。岁月千载如流水,人生一世似漂萍,何必求浮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