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配套的USBASP下载线调试报告。

楼主:
活动刚开始时,小志让看一看那个图是否有问题,然后我粗略地看了一下,感觉没会问题。
然后回了小志说板子没问题,可以打样。可今天焊接时发现有点小问题。在此跟大家说对不起了~~~
下面就上我制作过程的一些图:

刚发现这原来用的是USB A型的母头。如果是用原图中母头的朋友可以不用改。
如果想用USB A型公头的朋友就要像下图中的改造一下了。

用公头的焊接图(USB 头焊在背面)

由于原图在使用了一个1欧电阻(R1)做隔离,不太保险,我焊接时换上了一个4007的二极管。

后来发现原图中只有电源指示灯,没有烧写指示灯。于是我改动了一下,找了一个LED贴在M8的背上。
这是一个双色的LED,如果没有双色LED的朋友可以用两个LED代。

后加上的LED接法按下图,(其它部分可以不用看,只看LED部分就行了)

全部做好后我给它上了个外衣

网友:
这是制作本USBASP的教程:

这是用双龙软件烧写时熔丝的配置(智峰软件的教程里有了):

这是bootload文件和固件文件。
注:在做完以上步骤,烧好bootload文件后,短接J2跳线,把USBASP插到电脑上,电脑会认到有HID器件连接。然后再把固件.hex文件直接拖到bootload.exe上就可以了。完了把J2跳线帽取下,这时电脑就会提示找到USBASP。接下来安装驱动。OK,完成了。

驱动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我也想自己做一个ISP下载器,但是看了你的资料后,发现附件里的电路图用的mage48,难道mage48和mage8能兼容吗?
    还有,楼主也是用的48吗?!
    谢谢楼主!!~

网友:
它们两的引脚封装是一样的,只是在烧固件时要注意,如果是用M8的就要烧usbisp_byte_M8.hex(以字节为单位写)或者
usbisp_page_M8.hex(以页为单位写)这两个文件中的一个。
如果是用M48的话就要烧usbasp.atmega48.2007-10-23.hex这个文件。
bootload是一样的。我用的是M8做的主控的。

网友: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体积比较小,下不同的因件可以实现USBASP或者是USB-UART

网友:
下不同的因件可以实现USBASP或者是USB-UART

下不同的因件可以实现USBASP或者是USB-UART

网友:
usb to uart的程序有吗,我的qq 1181327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