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焊接留的问题

楼主:
抽时间把器件都焊了,还留有几个小遗憾。

1.分发的器件中没有10K的排阻,所以这个没焊,明天找下。

2.按照PCB错误解决办法,断线后,C4的地是不是就断了?

3.1N5822封装有点小,焊了很长时间。

呵呵。感谢大家提供的帮助。

网友:
明天上电,看下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1,对的,分发的器件中没有10K的排阻,我也在为此找器件呢
2,割断后C4正常接地的,请放心,可以参阅PCB的PDF文档
3,是器件封装弄错了吗?我还没发现,等会去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上电之前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焊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