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DSO V2.00的板子都收到了,下一步计划

楼主:
经过漫长的等待,DIY DSO V2.00的PCB和主要器件已经发到开发小组的成员的手中,设计阶段已经告一段落,下一阶段开始正式的开发工作。主要有逻辑开发,模拟电路的调试,NIOS软件的开发,FLT9006擅长在高速信号采集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先来验证模拟通道是否能够在带宽范围内正常将信号采集到FPGA内,这部分也是示波器的最难的一部分,需要开发的仪器(示波器,信号源等)以及开发者在这方要有一定的调试经验,网友LRZ123主要来开发LCD控制器以及功能的验证,这里面涉及到LCD控制器的逻辑开发以及NIOS下的驱动软件的编写,我也会协助这部分工作的开发。现在LCD在设计的时候配备了两个缓存芯片,这样可以将示波器的背景网格存在一个缓存中,将显示的波形和参数存在另一个缓存中,显示的效率可以高出很多。如果上面两个工作能够顺利的完成,那我们的V2.00的示波器就完成70%的工作,剩下的就是NIOS下各个器件的驱动以及人机界面的实现等工作。
这次PCB设计中总结的经验:对于普通的DIY设计走线尽量大于7mil,间距也应该大于7mil,否则在按普通要求做板时会出现断线的情况,这次显示面板就做废了三块板,应为走线间距太小。当然在公司做PCB可以做4MIL的线,4mil的间距都没有问题,因为做板的价格比业余做板高出很多,自然技术要求也会提升很多。更多的设计经验我也会在数据采集板调试完成后在安排FLT9006来和大家交流交流。 [ 本帖最后由 莫恩 于 2010-8-9 14:00 编辑 ]

网友:
早点出炉吧 等了好久了 呵呵

网友:
不但有断线,还有短路....

我是看出了面板相对做得不够专业,其它两块相对好一点,有限...

网友A:
我的模拟板有严重刮花现象,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连接件用24PIN的?标准件是26PIN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模拟板有严重刮花现象,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连接件用24PIN的?标准件是26PIN的

丝印刮花???我估计是因为丝印没有干就叠一起了,分开时就掉了一些

原来是打算用26的,再加两个GND,但空间不够了(主要是HSMC)加上我没打算用牛角座的标准件,所以就用24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丝印刮花???我估计是因为丝印没有干就叠一起了,分开时就掉了一些 原来是打算用26的,再加两个GND,但空间不够了(主要是HSMC)加上我没打算用牛角座的标准件,所以就用24的了.

这样就郁闷了,以后这块板还要用的,上标准件肯定舒服点不
你不是说和官方的一样的吗?

网友:
官方的是三个40PIN

没有找到原理图,只能估计出另两个芯片一个是24CXX,一个是12V转5V的电源芯片.

做成这种布局不是很方便

网友:
楼上的是谁的官方啊?!

网友:
应该是ALTERA设计,terasic制造,或者一起设计制造...总之是有ALTERA参与或授权的,在ALTERA官网有介绍,所以冠以"官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支持,希望早日见到成品。毕设想做个示波器,不知道老板让不让做

网友:
期待中

各位辛苦了

网友:
等得花儿也谢了,最终的结果有了吗?

网友:
??怎么没有消息了呢

网友:
不知道如何加入这个开发项目,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