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格和延时程序哪个放在前哪个放在后面??

楼主:
DELAY: ;延时子程序
MOV R7,#20
D1: MOV R6,#20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TABLE: DB  00000001B,00000010B,00000100B,00001000B
       DB  00010000B,00100000B,01000000B,00001000B

表格和延时程序哪个放在前哪个放在后面??

网友:
无所谓,都一样用,没什么差别。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自己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AY: ;延时子程序MOV R7,#20D1: MOV R6,#20D2: DJNZ R6,D2DJNZ R7,D1RETTABLE: DB  00000001B,00000010B,00000100B,00001000B       DB  00010000B,00100000B,01000000B, ...

放在end之前就行

网友:

如果是最正规的写法

网友:
不管是表格还是延时程序,前面都有一个标号。如延时前的“DELAY:”,表格前的“TABLE:”,这一标号起地址指针作用,编译时编译软件会自动帮你编译成地址,不管你把程序写到哪里,只要正确的调用相应地址的程序就可以,所以位置是随便选的。
   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所用与程序有关的内容都必须放在 end 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