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湿度计驱动问题-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

楼主:
听drjloveyou说还要做的事情:
首先板子焊好测试上电没问题后,
写各个模块的驱动,如湿度计、SD卡、OLED液晶、时钟芯片、USB通讯,
各个功能都实现后,最后再组装,做出一个完整的设计来……需时一个月。

目前看来驱动是最费时费力的了,众人拾柴,火焰高!

大家有驱动的,希望分享一下!

可以帮忙写的,过来领一个吧,并写明完成时间:),尽量用标准的C来写,这样两个版本都能使用

-----------------------------------------------------------------------------------------------------------------------
7楼51版 时钟驱动
9楼 湿度计及C8051f版时钟驱动
15楼51版TFT演示程序

网友:
我写时钟芯片吧。。。。08.11给。

网友:
我和灰太狼一起写OLED驱动吧

网友A:
今天收到了,对C8051不熟,只是用过OLED,尽力而为。

网友:
来写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吧。

网友:
那我都不知道写啥了,我就一边调试一边写吧~~~~

网友:
DS1302时钟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哦,好快啊,大家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收到了,对C8051不熟,只是用过OLED,尽力而为。

me too.

第一次用C8051F,是否IIC模块都看了好久,怎么用就更不知道了。

先用AVR驱动测试了一下,读出来的数值是40%左右,对着它哈一下气,数值会变化。

不过,自己看着写出来的SHT21程序有点怪怪的,读出来对不对都不知道。

我的C8051F的下载器还没有解决呢,用的是本本,没有串并口。

源码:

图片:红色是我们学校的校徽,右边是迪文科技(液晶)的logo,帮它宣传一下,呵呵。

网友:
IIC是IO模拟的

IIC是IO模拟的

网友:
呵呵。怎么没人写usb驱动啊。哈哈。这个有水平。

网友:
这个可以先放放,先在屏上显示出湿度吧:)

网友:
今晚简单地用AT89S52驱动了一下SHT21,手摸传感器的时候,读出来的结果会有变化。没有湿度计可以作为参考,有没有读对都不知道。

不知其他兄台读出来的读数如何?我这边都是四五十左右。

//wwww.eeworld.com.cn
//IDE:Keil uV4
//MCU:AT89S52
//OSC:11.0592MHz
//IO模拟IIC驱动SHT21,输出结果用P1口的电平值表示,并通过串口发送结果,使用52特有的timer2,波特率115200

网友:
David_Lee

顶一下你你的

网友:
51版的TFT资料:TX05D99VM1AAA_演示程序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722-1-1.html

网友:
我本来也准备写代码调试的,谁知代码写好准备调试时总是下载不了,现在还没找到原因,我就是不怎么喜欢STC的,下载时总是喜欢出问题。。。

网友:
借用了古道热肠MP3送给论坛的C8051仿真器,发觉不是一般滴好用,数据线是加粗带磁环的,以前用过别的商家给的细的,时不时有毛病。
我的OLED报销后,一直纳闷怎么继续开发学习DIY湿度计C8051套件,有了仿真器,就方便啦,附上用C8051F320硬件I2C(SMBus)驱动SHT21的简单测试源码。
写的过程中,switch语句用少了个break,仿真器设设断点,很快就发现了错漏,要是平常没有用仿真器,这样的小问题可能又让我弄上不少时间,往往是小问题,卡死人。
经验不多,写的代码比较粗糙,还望多多大家指教。

压缩包包含以下四个主要部分:

IDE文件夹:
//开发环境: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MCU:C8051F320
//OSC:内部12MHz
//2010年8月16日4:07:22    David Lee
//说明:使用C8051F320内部的硬件SMBus读取SHT21的温湿度值,通过硬件仿真观察结果
//SMBus采用中断方式
//可参照Silicon Laboratories IDE安装目录下的examples
//中断函数的编写,请查阅datasheet cn Page167 SMBus的状态译码来编写

Keil文件夹:
//开发环境:Keil Uv4
//MCU:C8051F320
//OSC:内部12MHz
//2010年8月16日4:21:32    David Lee
//说明:使用C8051F320内部的硬件SMBus读取SHT21的温湿度值
//SMBus采用中断方式
//可参照Silicon Laboratories IDE安装目录下的examples
//中断函数的编写,请查阅datasheet cn Page167 SMBus的状态译码来编写

C8051F320_1文件夹:
Silicon Laboratories IDE安装目录下的一些常用例程

硬件仿真截图

网友:
测温度和测湿度的代码类似,直接copy过去,注释没改到,:$

[资料下载] C8051F320 us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9745-1-3.html
板凳:C8051f32x.pdf (4.06 MB) 数据手册cn

[资料下载] C8051F tools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767-1-2.html

网友:
SMBus驱动源码工程文件,包含SHT21和PCF8563,使用古道热肠TX_UEC5_V1.0仿真器仿真通过。

网友:
附:PCF8563读写过程:
读:
START -> (SLA+W) -> ACK -> 写起始地址 -> ACK -> START -> (SLA+R) -> ACK ->读数据(地址会自增) -> ACK -> …… -> 读数据(最后一个) -> NACK -> STOP

写:
START -> (SLA+W) -> ACK -> 写起始地址 -> ACK -> 写数据(地址会自增) -> …… -> 写数据 -> ACK -> STOP

网友:
周立功官网找的一些资料,看的时候做了一些笔记,碍眼的话,可以到周立功的官网里找原版的。

周立功单片机

http://zlgmcu.com/

网友:
我的OLED是重新网购的,第一块惨遭毒手了(我自己的毒手,呵呵)。升压电路有问题,未排除故障,所以用了外接电源方式点亮。

//www.eeworld.com.cn
//DIY数字湿度计
//TOOL:Keil uV4
//MCU:C8051F320
//OSC:12MHz
//读取温湿度及时间值,在OLED上显示
//整合了发布在论坛上的OLED、SHT21、PCF8563等驱动
//根据个人习惯,略作修改,但是,时间关系,未修改完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注意休息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 注意休息 :)

呵呵,谢谢。:$

还没上课,我们提前开学,过几天就要调整生物钟进入学习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谢谢。:$ 还没上课,我们提前开学,过几天就要调整生物钟进入学习状态了。

哈哈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