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3144

楼主:
在网上说可以用来做位置检测模块,哪位大侠指点下哈~~

网友:
要沉下去了啊,给点意见哈~~大家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整个DATASHEET来看看

网友:
恩啊,先上传个~~,大家给点思路哈~~

网友:
话说大神你还有文件剩下吗,我也遇见了3144,不会搞

网友:
很简单啊。。接个磁铁就有电平变化了啊

网友:
霍尔传感器3144是单极开关型,只感应南极磁场(无磁场或北极磁场为高,南极磁场低),而且只有达到一定强的磁场才会有电压变化,位置检测一般用不到,只有通过检测电机转了多少圈,来确定走了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