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DS1302 程序

楼主: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sbit ACC_7 = ACC^7;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SCLK = P1^0;
sbit DIO= P1^1;
sbit CE = P2^0;
uchar shi,fen,miao;
uchar Temp[]={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1302 ( uchar  addr,uchar dat )
{
  uchar i,temp;
  CE=0;                         //CE引脚为低,数据传送中止
  SCLK=0;                    //清零时钟总线
  CE = 1;                      //CE引脚为高,逻辑控制有效
       //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SCLK = 0;
   temp = addr;
   DIO = (bit)(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 1;                //右移一位
   SCLK = 1;
       }

//发送数据

  for ( i=8; i>0; i-- )
  {
   SCLK = 0;
   temp = dat;
   DIO = (bit)(temp&0x01);
   dat >>= 1;
   SCLK = 1;
  }
  CE = 0;

}

uchar Read1302(uchar addr)
{
  uchar i,temp,dat1,dat2;
  CE=0;                         //CE引脚为低,数据传送中止
  SCLK=0;                    //清零时钟总线
  CE = 1;                      //CE引脚为高,逻辑控制有效
       //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SCLK = 0;
   temp = addr;
   DIO = (bit)(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 1;                              //右移一位
   SCLK = 1;
       }
       //读取数据
  for ( i=8; i>0; i-- )
  {
   ACC_7=DIO;
   SCLK = 0;
   ACC>>=1;
   SCLK = 1;
  }
  CE=0;
  dat1=ACC;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return (dat1);
}

void  get(void)
{
miao=Read1302(WRITE_SECOND);
fen=Read1302(WRITE_MINUTE);
shi=Read1302(WRITE_HOUR);
}

void Initial(void)

{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00);         //禁止写保护
  Write1302 (WRITE_SECOND,0x00);          //秒位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MINUTE,0x00);        //分钟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HOUR,0x12);                    //小时初始化
  Write1302 (WRITE_PROTECT,0x80);                 //允许写保护
}
void wei_1(uchar wei)
{
WEI=1;
P0=wei;
WEI=0;
}

void duan_1(uchar duan)
{
DUAN=1;
P0=Temp[duan];
DUAN=0;
}

void jishuan(void)
{
uchar i;
uchar miao_1,miao_2,fen_1,fen_2,shi_1,shi_2;
while(1)
{
  get();
/*  if(miao>59)
  {
   miao=0;
   if(fen++>=59)
   {
    fen=0;
    if(shi++>=23)
     shi=0;
   }
  }  */
  if(key1==0)                  //如果键按下
  {
   delay(5);
   if(key1==0)              //延时后在判断键是否按下
   {
    shi++;                 //按下一次加1
    if(shi>=24)shi=0;
    Write1302 (WRITE_HOUR,shi%10+shi/10*16);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

  if(key2==0)                  //如果键按下
  {
   delay(5);
   if(key2==0)              //延时后在判断键是否按下
   {
    fen++;                 //按下一次加1
    if(fen>=60)fen=0;
    Write1302 (WRITE_MINUTE,fen%10+fen/10*16);
   }
   while(!key2);            //松手检测
  }

  if(key3==0)                  //如果键按下
  {
   delay(5);
   if(key3==0)              //延时后在判断键是否按下
   {
    miao=0;
    Write1302 (WRITE_SECOND,0x00);
   }
   while(!key3);            //松手检测
  }

  miao_1=miao%10;
  miao_2=miao/10;
  fen_1=fen%10;
  fen_2=fen/10;
  shi_1=shi%10;
  shi_2=shi/10;

   duan_1(miao_1);
   wei_1(0x7f);
   for(i=0;i<150;i++);
   duan_1(miao_2);
   wei_1(0xbf);
   for(i=0;i<150;i++);
   duan_1(fen_1);
   wei_1(0xEF);
   for(i=0;i<150;i++);
   duan_1(fen_2);
   wei_1(0xF7);
   for(i=0;i<150;i++);
   duan_1(shi_1);
   wei_1(0xFD);
   for(i=0;i<150;i++);
   duan_1(shi_2);
   wei_1(0xFE);
   for(i=0;i<150;i++);
   duan_1(10);
   wei_1(0xDB);
   for(i=0;i<150;i++);

}
}

void main()
{
  Initial();
  jishu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