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量白石灰料位?

楼主:
求助:料仓里的白石灰粉,当放料后,形成如图(四周高,中间低的料位情况)。

这时候测量仪表无法准确测了料位高度。

求助解决方法:如何能让料仓里的料位处于相对水平状态;或者采用什么样的仪表才能够做到精确测量?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物料呈漏斗状,中间凹下,四周贴壁料不下落,造成测量仪表无法准确测量物料储量.可以考虑采用应变片称重法.测量出物料的重量.再以LED灯柱的形式指示出物料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久不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四周高,中间低的料位情况)。
漏斗下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料斗大否??可否用一个电机带个搅拌片以使料均匀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