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在程序中无法使用外设库?

楼主:
#include "lm3s3739.h"

#include "hw_sysctl.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hw_comp.h"
#include "hw_gpio.h"
#include "hw_ints.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nvic.h"
#include "hw_timer.h"

我已经包含了上面的,但是调用SysCtlLDOSet(SYSCTL_LDOPCTL_2_50V);还是报错?是不是还有什么要包含?

网友:
有没有把库文件也包含到工程中去,Driverlib.lib这个文件。我是在KEIL中开发的,不知你用的什么。

网友:
因为外设库和源文件不在同一个文件夹下,所以需要设置外设库的相对路径你如果用的是MDK的话, project -> Option for Target "..." 这个目录下的如图设置: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呀,我以前都是一个个粘贴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