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补偿柜电容易爆问题

楼主:
我公司有2个电容补偿柜,一个手动投入,一个自动投入,一个柜有21个电容,平均15Kvar一个,(因为换得太杂,牌子和容量也不一样了)10多年的公司,似乎一到夏季电容就很容易引起爆炸,可是环境温度才28度以下,这几天又开始有电容爆的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位可以帮帮忙分析下吗?还有可以给我说下电容补偿柜的知识吗?

作用?

没有它什么表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电容的耐压不足或损耗太大,必须选择品质和参数合格的产品。

网友:
考虑电压波动

网友:
是的,要考虑电压波动且以波动的极限上值取电容的额定耐压,不过电容补偿柜的电容都是专用产品,本身有严格的国标,已经考虑了耐压余量问题,怕就怕是山寨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