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L 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10-08-09):
CP1L 高速计数问题
增量式编码器,通过高速计数器0,如何把当前位置记住?就是说,刚开始时,机器原点是对,运行旋转后若干圈后,机器的原点就不对了。是不是跟没有接收到Z信号有关?
编码器
计数器
如何

网友A:
累计误差导致的,增量型编码器都有这个问题,要消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