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温度计电源问题解决了

楼主:
我的解决方法是用1117-3.3,相信这个芯片大家都有。它的引脚和BL相同,但板上封装是sot89,我手头只有sot223,我把1脚和3脚向里折了一下,注意不要折断,然后再焊上就可以了。这时板子上D2不要焊,L1用焊锡直接连上就可以了。

现在板子的电压是3.3V了。

网友:
和我想的一样

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嗯,我用了外接的3V3电源,跳线过去用的。

网友A:
以前讲过:1117-3.3静态功耗太大了,所以才改的。

建议用HT7333,也是LDO,但是静态电流才10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讲过:1117-3.3静态功耗太大了,所以才改的。 建议用HT7333,也是LDO,但是静态电流才10uA.

1117静态电流能到10mA级咧,差得真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