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仿真运放积分电路的一点问题

楼主:
用软件仿真了几个简单的积分电路,可是结果输出波形出现直流分量,不知为何,感觉输出应该也是关于Y轴对称的呀。
图中红色为信号源,橙色为输出信号。
本人在模拟方面算是新手吧,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
在积分电容上并一个大电阻,比如1M的,看效果有没有改善。

网友:
把VCC和VEE去掉,换正负15V的电池接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按这种办法试过了,可是还是原来一样的结果。。。

网友:
楼主 电路图连接的一团糟

算算你的积分时间,信号用的频率不一样肯定结果不一样

100hz

100hz

1khz

1khz

10khz

10khz

100khz

100khz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楼主用的是数字地的缘故,可以验证一下,这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