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HT7333成功替代BL8505,稳定提供的3.3V供电

楼主:
    一早找到HT7333代替BL8505,HT7333的1、3脚分别接到C7两端(其中1脚接到C7的接地端),2脚接到C4的正端(在PCB版上靠近R14),L1不接。

    就稳定的提供了3.3V的电压。

   以前讲过:1117-3.3静态功耗太大了,所以才改的BL8505。但BL8505是升压模块,而串电阻的方法只是降压,我试了30欧姆电阻发热厉害,而且电压不稳定。

    最后用HT7333,按上面的方法接可以提供稳定的3.3V供电。HT7333也是LDO,即使供电电压低到3.4V也能提供3.3V供电,而且静态电流才4uA. 可提供250mA的负载电流,以后可以考虑接一个锂电池。不过串接的二极管要用1N5819,现在用1N4148压降太大了。

    HT7333详细参数看附件的文档。

网友:
不错,好方法,资料我下来看看

网友:
看HT7333手册上,好像1脚接地,2脚输入,3脚输出,是这样的吗??

网友:
BL8505,1脚接地,2脚输出,3脚输入

网友:
对: HT7333的1、3脚分别接到C7两端(其中1脚接到C7的接地端),2脚接到C4的正端(在PCB版上靠近R14),D1、L1都不接。

只是写错了,上面的描述错误我都改正过来了。

网友:
因为两个元件的2、3脚是相反的,所以我就近找电容的焊点接的。

网友A:
主要是因为1117大家手里面多,而这个好多人都没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因为1117大家手里面多,而这个好多人都没有。呵呵。

    确实1117大家手里面多。 1117可以替代一下,用USB供电也不少这些电流。

    如果以后用电池供电就很在乎静态电流了。

网友:
不太明白

 BL8505是升压型芯片,HT73xx是LDO,降压型的,怎么能代替?希望楼主贴出图来瞧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8505是升压型芯片,HT73xx是LDO,降压型的,怎么能代替?希望楼主贴出图来瞧瞧。

HT7333的1、3脚分别接到C7两端(其中1脚接到C7的接地端),2脚接到C4的正端(在PCB版上靠近R14),L1不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没见过原图,但从现在的电路看,电源输入是来自USB的VBUS(≒5V),而VDD又用的是3.3V的话,这个地方本来就该用降压型芯片,很怀疑原来画的BL8505能否正常工作。

 BTW,读BL8505的手册觉得这块芯片很邪,明明是升压型稳压器,给出的所有曲线数据都是Vin<Vout的,但在工作特性表(不是极限参数表)里却标注Vin最大到12V! 俺搅得这一条可能是忽悠的,仅仅是加12V芯片不坏而已,要真Vin超过稳压值的话,Vout将跟着Vin跑,芯片不会再稳压了。很希望坛上谁能瞅方便咨询下贝岭的说法,证实下它的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这样就没问题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焊它的时候调试过,确实,VIN>VOUT时,输出不等于VOUT,此时输出会下降到非常低。。。算是一种保护电路的做法吧,想要正常输出VOUT,那么至少VIN要小于等于VOUT才行。这个特性让我觉得这块升压芯片还是很不错滴

网友D:
求这个芯片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这个芯片价格

    大约0.6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下次做电源,用这个试试

网友:
7333,低功耗LDO

我是该芯片设计者,如果有什么问题,邮件联系jwu0128@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E:

幸会

网友:
HT73XX是一款非常优秀的LDO芯片。

网友:
BL8505是可以直接输出3.3V吗,我现在输入电压是两节7号电池,3V,用这个可以稳压为3.3V吗,最后的那个电阻是随意阻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