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周5交差的任务,,

楼主:
这个是我想用做电流采样的电路,,到时候串个小电阻采样,,请问这个正负18V的电压如何产生出来??可以详细点不

网友:
 电路图只标明了运放要用到±18V电源,没说18V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电源啊!!

网友:
找个IC来实现吧,都不明白这个问题是要我们讨论是如何产生+-18V还是问电路中的18V如何得来。有点迷糊

网友:
这个简单吧,DC-DC芯片很多,无论是升压的还是反向的都很多

网友:
一定是电源块产生的,加一个能生产管理正负电源芯片就行

网友:
找个电源芯片能产生正负的就可以了,这样的IC市面上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