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电源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
昨天收到套件,晚上仔细看了看电源部分。觉得bl8505这个芯片功能不错。适用于便携式的一节或两节干电池供电的设备,应该用起来。用个1节干电池就行了。利用所给的元器件,加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见图:用一节或两节干电池,都可以输出3.3V电压。

USB供电打算用个lm1117。用跳线+热熔胶固定就可以不占多大空间。

网友:
如果用锂电池可以吧充电电流加上。不过锂电池好贵啊。

网友:
用USB供电的方案2

用USB供电的方案2

见图。去掉bl8505,把电感换成二极管。这样电源经过三个二极管0.7*3=2.1V

5-2.1=2.9V这个就行了

网友:
图片显示不全,可以去我的空间看。也可以保存以后看

网友:
把U2最上方的大焊盘与铺铜割断,后需要用导线吧D2 ,L1,C4字符下边的铺铜接地。否则C4在这里不起作用。

应该可以通过开关的铁皮接地,不过需要处理一下。把开关的左右都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对,看的真仔细,赞

网友:
不是看的。是我调试的时候发现地

网友:
嗯,对,看的真仔细,赞 嗯,对,看的真仔细,赞

网友:
c8051f340 不是能直接 usb 5v 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