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的饭都吃不下,,哪个发个单片机驱动MOS的电路..十万着急

楼主:
,,哪个发个单片机驱动MOS的电路..

网友:
能说明白一点吗?你要驱动的MOS的要求等

网友:
N-MOS  OR  P-MOS  nmos的话在高端要独立电源 或自举电路才能在低端驱动   放在低端的话直接做个图腾驱动电路 即上边npn管c极接正电源  下边pnp管c极接地  b极接在一起作为驱动信号输入   e极接在一起输出

pmos直接对sg接上拉电阻 再接npn三极管(c极接pmos的g极 e极接地    从单片机过来接1k电阻到b极同时b极对地接10k电阻)

记得mosfet  的gs之间要接电阻一般取10k

网友:
你好,对于这个电路,一般是利用三极管搭建开关电路开始实现,但会出现速度,匹配问题,也可以直接采用N531,直接单片机和MOS管中间相连接就可以,需要资料可以和我联系。llp@nbicc.com  0574-87910148

网友:
选个VGS晓得 可以直接驱动 或者推完

网友:
你讲的模糊不清,我用单片机IO直接驱动过MOSFET,关键看你驱动什么样的管子,什么样的应用。不是随便一句话那么简单

网友:
楼主确实应该交待清楚应用条件,驱动什么管子,工作电压电流速度等有什么要求等等都要讲清楚,否则答案是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