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高级技巧请教?

楼主(2010-08-10):
FPGA高级技巧请教?
在FPGA内部的逻辑布线
如何
设计
等长线
比如说我从同一个PLL
输出
两路完全一样的
时钟
再给一个时钟做参考
测量出来的两路时钟延迟不同
有ns级的延迟
这个应该是FPGA逻辑布线造成的不同吧
有没有方法可以让它内部布线时等长
布线
时钟
技巧
如何

网友A:
相法好,你的相法,能通过抽相表述?
你的相法,能通过抽相表述?是指什么,就是布线的时延吧,每一个网张的时延都可通过,约束力去指示综合与布线器去实现(综合中可能加入buff,布线时延也通过网格去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