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经典问题

楼主:
我的NIOS II 的板子以前能正常运行,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运行不起了,老是出现下面的错误:There are no Nios II processors available which match the values specified.
Please check that your PLD is correctly configured, downloading a new SOF
file if necessary.但是我已经下进去了,而且也运行起了,我加了一个指示灯,已经运行了。可是当下NIOS 程序时,总是出现上面的错误,还请各位指点。我用的是QUARTUS 7.2

网友:
在IDE下看看工程属性,是不是CPU选错了,选了别的工程的CPU。
最后重新建个工程,选对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我都试了好几遍了,但是一直就是下不进去,板子好像是坏了一样。

网友:
我现在碰到了。。唉无语中 求解

网友:
请问LZ如何解决的呢?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