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焊接

楼主:
今天看一高手焊DSP ,很过瘾。用的是拖焊的方式,喂了很多锡,因为是无铅所以,在铅化后快速拿开铬铁头,移板。主要还是利用了焊锡分子的张力的原理。

网友:
菜鸟焊接这种芯片有点恼火,碰到就头疼,不敢下手
焊接这玩意儿得多练,惭愧啊,

网友:
焊贴片的芯片就是要这么焊啊,要不一个管教一个管教焊的话,还不得累玩完了啊。。。
多多练习一下吧,用那种大面积受热的烙铁,不要用那种很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要用宽一点的烙铁。
看看朋友给的
焊接秘诀:
1。先将片子仔细对齐电路板上的各个脚位
2。用电烙铁焊住对称两个脚,以固定片子
3。将电烙铁上的焊锡和赃物清除干净
4。将电烙铁稍许包一点点焊锡,这一步特别重要,包锡多了容易连脚,包锡少了无法焊上。如果不把握,宁少勿多。
5。将电烙铁垂直于片子脚轻轻在脚上滑动,滑动的速度要让脚上的锡与电路板脚上的锡都溶化,但又不能停留长时间,否则电烙铁上的锡将过多的沾在脚上。
6。四边滑好后,用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没有焊好的脚再补焊
先把芯片固定好,这是关键. 其它的就去细芯焊吧. 没问题. 加点助焊剂

网友:
呵呵,说起这个,我也来说说我的经验:
1.烙铁头在松香上点一些,沾一些松香,然后给烙铁头上上锡
2.把烙铁头上的锡都弄到芯片的焊盘上,全部焊盘都上锡
3.固定好芯片,把烙铁弄干净,然后在芯片的四周都拖一下,这时,芯片基本是固定住了
4.开始猛加锡,拖锡,在拖的过程中,不断的加松香,这样很有帮助
5.检查是否偶虚焊的地方,补锡。
完成!

网友:
堆锡拖焊只是基本功,他的好处是借助流动焊锡给芯片管脚上锡,避开了烙铁头直接与芯片管脚的接触,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芯片管脚免受折弯的机会

网友:
摆放DSP时对齐引脚和焊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跟我们实验室的老焊工学习的,只焊过2个,不过成功率100%。对齐引脚太伤眼睛了。感觉固定之后就要用放大镜检查下各个引脚的位置,今早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