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455L读出的值怎么转换成实际大小的加速度值?

楼主:
MMA7455L能够用I2C读出 $06(X) $07 (Y)$08(Z)中的二进制数值,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转换成真实的带方向的加速度值,用过MMA7455L 的朋友,希望可以指点一下,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  但是想要获得加速度的方向要怎么办呢  还有就是操作MMA745L的时候 ,当数据转换完成后 检测不到INT1 INT2的中断电平变化 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   明白了 谢谢~~

真是不好意思  本来时想加威望的  可以点错了  对不起了~~

网友:
大家读取06 07 08的值是什么啊

大家读取06 07 08的值是什么啊,我的MMA7455是自己焊的,当MM17455水平的时候是XYZ的值读出的是什么?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我没用过 但是我用过类似的MMA7260 首先你要知道你的量程选了多少,看手册就知道多少毫伏为一个G  测量减去静止的输出电压再除以 每单位G的输出电压就行了。但仍读到的是二进制 所以看你的编译器支持用二进制除十进制不 不支持要转换为十进制再运算。至于负电压 可能有的不会是付电压,比如输出电压范围是0-5V 那么0到2.5则为负G 2.5到5V 为正G    2.5V 这位传感器静止 即无加速度的输出值

网友:
做这几天测试才算是通过,顺利的读到了三个数字,我直接显示成0~255 ;发现一个问题:当传感器放置于某个位置时,直接显示到255左右,不动他也是同样;再换成另一个位置时,也可以到255,不动他数字就有3到4个数的在跳动。

  所谓加速度,是在静态不动时显示为中点值例如0;当有摸个方向运动时才会有数字变化。变换完成后又归零。应该是这样的吧?

   但是我测出来的数据和放置的方向和位置有关系?
   请问这中情况是否正确? 还是我在焊接时把芯片焊坏了。

网友:
气氛很不错,大家都这么热情的讨论。。支持。

网友:
感觉应用此类传感器的人不是很多。

网友:
不是很专业的说

网友:
我的7455xy在平放的时候读数都接近-64,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不管怎么放数都从-127-0之间变化,没有正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