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素与CCD之间关系

楼主:
对于消费级数码相机来说,特别是强调性价比的家用型数码相机,如果一味的追求高像素,则很可能损失相机本身的功能,例如像变焦、微距、甚至镜头素质,就单一的成像而言,画质的优良与镜头、CCD、数字处理芯片等多个部件都有关系,特别是CCD感光元件,并非是大家想象的那样,像素越高,画质就越清晰,相反,如果在CCD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像素越高,画质就越不清晰。接下来我们就从原理来给大家分几个点介绍什么是CCD感光元件,像素值多少才最合适

CCD究竟是什么?
CCD
传感器又叫电荷耦合器,它是一种特殊的半导体材料,由大量独立的感光二极管组成,一般按照矩阵形式排列,相当于传统相机的胶卷。

CCD的种类有很多,其中面阵型CCD是主要应用在数码相机中。它是由许多单个感光二极管组成的阵列,整体呈正方形,然后像砌砖一样将这些感光二极管砌成阵列来组成可以输出一定解析度图像的CCD传感器

的成像原理是使用感光二极管将光线转换为电荷,当拍摄者对焦完毕按下快门的时候,光线通过打开的快门(目前消费级数码相机基本都是采用电子快门)透过马赛克色块射入在CCD图像传感器上,感光二极管在接受光子的撞击后释放电子,所产生电子的数目与该感光二极管感应到的光成正比。当本次曝光结束之后,每个感光二极管上含有不同数量的电子,而我们在显示器上面看到的数码图像就是通过电子数量的多与少来进行表示和储存,然后控制电路从CCD中读取图像,进行红R、绿G和蓝B三原色合成,并且放大和将其数字化,这些数字信号被存入数码相机的缓存内,最后写入相机的移动存储介质完成数码相片的拍摄。(由于CCD技术发展很快,此成像原理只适用目前大部分消费级数码相机,像索尼4color super HAD CCD等产品的原理都不相同)

SUPER CCD真的很神奇吗?
     SuperCCD
是富士独创的一项CCD技术,至今已经发展到了第五代的SuperCCD。这项CCD技术与前面介绍的普通型CCD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改变了矩阵CCD四个原色点合成一个象素点的原理,八边形几何构造和间断排列,使蜂窝状的感光单元能更好的利用了CCD表面空间,在象素相等的情况下获得了更多的信息量。

    应该说,采用SUPER CCD技术的富士相机在画质上的确要比普通CCD的相机好,特别是在色彩方面,表现比较突出。但自从富士推出这项技术开始,实际象素和最大输出象素之间的争论就没有停止,特别是在中端民用产品S602S7000上面体现的更为突出,S7000的插值输出可产生1230万像素,而它的实际像素只达到600万。

评价CMOS是好还是坏?
在消费级数码相机中,最高端和最低端的机型中,我们都会发现它们采用的是CMOS感光元件。为什么没有采用大众型的CCDCOMSCCD两种感光元件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CMOS结构相对简单,它与CCD最大的不同在于,CCD是以行为单位的电流信号,而CMOS是以点为单位的电荷信号。相比,CMOS具有敏感度高,解析度高,功率低,高整合度的特性,但由于目前生产技术还不成熟,特别是量产的良品率还比较低,所以高质量的CMOS还只是应用在专业级的数码相机上面。之所以在低端产品中使用COMS,主要由于较小尺寸的COMS,价格比CCD便宜很多,其工艺也很差,从而造成自身反差小,在噪点的控制上和成像质量方面问题很大 未来COMS要想有所作为,首先要解决的是量产良品率,第二是控制噪点,因为CMOS在处理快速变化的影像时,由于电流变化过于频繁而会产生过热的现象,这也是很多厂商为寻求产品升级的一个突破口。

为什么说CCD是决定像素的关键?
   前面我们也说到,CCD在数码相机中的作用就像传统相机中的胶片一样,胶片是通过化学反应,将影像投影出来,而CCD则是由很多感光单元构成,它们将经过镜头的光按照强度转换成电讯号。在相同像素的情况下,相机CCD的面积越大,单个感光单元的面积也就越大,其信噪比和感光能力也就越强,成像的质量自然就越好。相反,单个感光单元的面积越小,其信噪比和感光能力也就越弱,成像的质量自然就很差了像素数的多与少,决定了一块CCD上有多少个感光单元,也体现了CCD的分辨率。当厂商和经销商正为每提高一个百万像素欢欣雀跃的时候,消费者眼中往往最容易忽略的是CCD的尺寸,而这恰恰很重要。打个的简单比方,如果一个房间内,原来住着4个人,大家住的很舒适,而突然又多出来一个人,也就是说,在面积不变的情况下,住了5个人,那住着有原来舒适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面积只有1/2.7英寸的CCD上已经排列几百万个像素点,如果想在这样的芯片面积上再增加像素数,就会带来图像信噪比降低、等效感光度降低等大量问题。通常CCD分为四种尺寸,由大到小依次为:APS2/3英寸、1/1.8英寸、1/2.7英寸。 CCD面积越小,制造成本就越低,通常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会明显感觉,CCD面积小的数码相机在光线比较弱的情况下,快门速度会非常慢,在暗部的表现不理想,即便在光线很好的时候,在色彩方面也不能完全的还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镜头有关系,但CCD不能摆脱干系

插值有意义吗?
    我想插值这个词,出现最多的就是在我们国货数码相机和一些摄像头的广告中。那么究竟何为插值呢?它只是将 CCD 感光元件所形成的实际像素数,利用特定的软件进行一定程度的模糊处理后,在空隙间进行填充,从而增加图像的像素值。它并不是由CCD直接生成,只是通过程序的不断计算之后生成了一个放大图像,放大的图像虽然表面看起来比较平滑、干净,我们从表面参数来看,总像素的确提高了,但CCD所生成的实际像素值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不过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提高会对图像本身的质量产生影响,局部放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细节部分有可能丧失,就好像拔苗助长一样。

    这种所谓的文字游戏,有点和光学变焦与数码变焦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是通过镜头的变换来进行图像的远近变化,而另外一个是通过对图像的放大,来实现局部的表现,所以以后看到类似的词语,后面的那个插值数据就没有必要在意了,反正是个摆设。我主要是想通过本文,一方面让很多读者了解数码相机成像的一些原理,同时利用发问的形式,让大家走出像素的误区,能清醒的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