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第二步: 自己DIY一个廉价的C8051编程器并成功读写湿度计开发板

楼主:
    昨天用洞洞板按照我前面帖子提供的图纸焊接出一个并口C8051编程器。

    今天一早插到PC机上,运行编程器文件(前面帖子附件可下载), 点连接马上识别出MCU的型号:

试着操作一下,十分顺利,反应速度快:

网友:
这是一个C8051编程器,可以对C8051编程。

网友:
请问是哪个贴子里面的图?

网友:
以前那个贴子里面下载口是8针的吧?怎么实现下载的?

网友A:
ISP的下线的接口与温度计板子的接口好像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P的下线的接口与温度计板子的接口好像不对吧?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4356-1-1.html

    接口与温度计板子的接口一模一样,  你仔细看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只是,现在的主板,并口很少有啦!

网友:
是USB口的吗?

并口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并口的就算啦,不实用,呵呵!

网友:
非常高兴,得了精华帖,谢谢版主,再接再砺。

网友:
    顺便汇报进展情况: 这两天用这个编程器效果不错,而且我连那个电解电容都省了没有焊接。

    写大文件偶尔报错,但是重写就可以,问题不大。写一次就几秒钟,感觉很快。

    我用KEIL开发和调试。再这个编程器写到我们的湿度计。

    工具链如下: Keil uVision3 ----> 这个编程器 -------> 我们的湿度计

网友:
对于有并口的这个还是很不错。成本低

网友:
笔记本没有并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