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得精确的时间???

楼主:
       大家谈谈怎样才能得到精确的时间值?用单片机定时器肯定是不行的,现在使用了DS1302,但是误差太大了,每天大概有几秒的误差。

1. 如果继续用DS1302怎样才能修正误差呢?用软件方法还是硬件方法?

2. 如果用别的芯片,那么有什么芯片可以呢?价格不能太高。。

网友:
用ds12c887,内部时钟的,就跟电脑时钟系统一样,断电了也有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看了一下,确实不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精度倒是不错,美中不足的是需要用并行方式控制,太占IO口了。

网友:
呵呵,我也希望用一个精度比较高的时钟芯片。我也看看去,SD2200,不知道价格咋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这片子工作挺简单的,我用过,确实,io占用比较大,要是不干别的,就用时钟还凑合,它的亮点是内部有电池,续航时间长,省电。没记错的话用个10年没问题吧。

网友:
要不拆一个电子表里的32768用用

网友:
应该是芯片问题,晶振只是一方面。

网友:
1、时钟肯定会有误差,1天差几秒应该算好的了,做下温度试验会差得更远。
2、走时精度全靠晶振,要精度就最好选内置晶振的芯片,那是厂家调好了的。外接晶振的话还要调整电容,烦死你。
3、MAXIM的DS12C887是停产品,要用R887。另外Epson-Yoyocom的RTC好些都内置晶振的,并/串(SPI、I2C)都有,能省I/O。
4、如果连积累误差都不准有,那要么考虑让机器联网,要么用电波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错的,谢谢回答。。。

网友:
现在用的是软件修正方法,效果还行。。。

网友:
RX8025

经过测试 RX8025耐高低温 精度较好

网友:
这个话题感兴趣,特别是电波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