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烧录问题 撞鬼一样

楼主(2010-08-11):
MCU烧录问题 撞鬼一样
烧录一批芯片中有几十个出现怪现象,芯片在烧录器上Verify Checksum(DVC) 都成功通过的。在同一块板装上后,通电没反应,重新烧录后,再装回去又可以了,撞鬼一样,不良比例约6%
请教,是否和程序有关?
[
]
芯片
程序

网友A:
我想应该是外围硬件有点关系,要么看下复位,
当然只是一家之谈,再争求下大家意见!!!

楼主:
用同一块板子,并且排除接触不良
现在只能等MCU的专家来解释了

楼主:
又发生一起,在TOSHBA mcu上
发现原因为:PC在给烧录器上下载程序时,发生了地址错位:
需要下载的程序为:
00010123456789ABCDEF
0002123456789ABCDEF0
000323456789ABCDEF01
00043456789ABCDEF012
下载到烧录器为
00043456789ABCDEF012
00010123456789ABCDEF
0002123456789ABCDEF0
000323456789ABCDEF01
软件在对程序求和时,没有对地址位求和,只是地址中的数据进行求和,
程序的数据没有缺漏,只是顺序变化了,结果导致求和的结果不变。
从而出现以上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