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51系列单片机常用11.0592MHz的晶振设计?

楼主:
1、因为它能够准确地划分成时钟频率,与UART(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量常见的波特率相关。特别是较高的波特率(1960019200),不管多么古怪的值,这些晶振都是准确,常被使用的。

2、当定时器1被用作波特率发生器时,波特率工作于方式1和方式3是由定时器1的溢出率和SMOD的值(PCON.7------双倍速波特率)决定:

方式13波特率= (定时器1的溢出率)

特殊时,定时器被设在自动重装模式(模式2TMOD的高四位为0100B),其为:

方式1 3波特率=

11.0592MHZ晶振的一些典型波特率如下:

波特率

SMOD

TH1

0FDH

0FDH

0FAH

0F4H

0E8H

0A0H

更换一种计算方式,它将以修改公式达到我们需求的波特率来计算出晶振。
  最小晶振频率=波特率x 384 x 2 SMOD
这就是我们所需波特率的最小晶振频率,此频率能成倍增加达到我们需求的时钟频率。
例如:波特率为19.2KH2的最小晶振频率:
  3.6864=19200x384x2(波特率为19.2KSMOD1 )
  11.0592=3.6864x3
其中TH1是由倍乘数(3)确定
  TH1=256-3=253=0FDH
用来确定定时器的重装值,公式也可改为倍乘数的因子:
  晶振频率=波特率x(256-TH1)x384x2 SMOD,这是波特率为19.24K的晶振频率。
以上的例子可知,被乘数(3)是用来确定TH1
  TH1=256-3=253=0FDH
19.2K
波特率的晶振为:
  11.0592=19200x(256-0FDH)x384x2(19.2 kSMOD1)
其它值也会得出好的结果,但是11.0592MHZ是较高的晶振频率,也允许高波特率。

网友:
楼主说的对,但22.1184MHZ也非常常用

;P

网友:
我用8M 12M 25M的比较多:D

网友:
说说我的理解吧:
波特率baud实际上是bit per second,每秒多少位,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出传送一位需要多长的时间t = 1/baud。
晶振有个频率Fosc,我们可以求出晶体振荡的周期T=1/Fosc。
观察串口通信的原理,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有t = T*n(单周期的MCU),只要保证n在MCU内部能够分频出来,那么串口的波特率就是准确的。

51的串口没有独立的时钟源,而是靠定时器,那么这个n就对应了一个定时值。
另外需要考虑的是,51不是单周期的,晶振12分频之后作为系统机器周期,可以看出t = T*12*n,转成,1/baud = 1/Fosc*12*n。

这样,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11.0592MHz能在51上准确地通过9600bit/s来串口通信,而12MHz不行。
11.0592MHz:      1/9600 = 1/11059200*12*n
12MHz:                 1/9600 = 1/12000000*12*n
解出来n分别为96和104.1666。串口是通过严格规定时钟来对号通信的,我们可以看到,用了12MHz来定时104次产生的时钟是会有误差的。不小心在两个位信息变换处进行了采样,通信就不稳定了。
产生的时钟过长过短,可能采样的就是同一个位信息,或者漏了某个位信息了。

根据这个原理,我们可以非常方便滴用IO来模拟串口,拉低一个位的时长,表示起始,然后根据要传输的数据,输出到IO口,延时相应波特率对应的位时长t = 1/baud,简单的IO模拟串口发送就出来了,要注意延时的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22.1184MHZ晶振和11.0592MHZ晶振的使用是一样的道理。主要应用于串口通信的……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啊,用11.0592MH主要是串口通讯时,到底选用哪个,还得看看能不能整除。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好样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晶振12分频之后作为系统机器周期???指正一下应该是时钟周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现在理解了,谢谢哈~

网友:
似的,大家讲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