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45YN power电源IC 具体参数

楼主:
TOP245YN power电源IC 具体参数

TOP245YN管角图

  TOP245YN概述

    TOP245YN采用与TOPSwitch相同的拓扑电路,以高性价比将高压MOSFET、PWM控制器、故障自动保护功能及其它控制电路集成到一个硅片上。TOP245YN还集成了多项新功能,可以降低系统成本,提高了设计灵活性及效率。
    除标准的漏极、源极和控制极外,不同封装的TOP245YN还另有1至3个引脚,这些引脚根据不同封装形式,可以实现如下功能:线电压检测(过压/欠压,电压前馈/降低DCMAX)、外部精确设定流限、远程开/关控制、与外部较低频率的信号同步及频率选择(132 kHz/66 kHz)。
    所有封装形式的器件均具备如下相同特性:软启动、132 kHz开关频率(轻载时自动降低)、可降低EMI的频率调制、更宽的DCMAX、迟滞热关断及更大的爬电距离封装。另外,所有重要参数(例如流限、频率、PWM增益等)的温度容差及绝对容差更小、设计更简化,系统成本更低。

  TOP245YN特点      TOP245YN参数

产品特色

降低系统成本,提高设计灵活性
?  输出功率更大以适应更高功率的应用
?  使用P/G封装时输出功率在34 W以下都无需散热器
?  节约外围元件成本
?  完全集成的缓启动电路降低了器件的应力及输出电压过冲
?  外部电路实现精确的流限编程
?  更宽的占空比实现更高的输出功率,同时可以使用更小尺寸的输入滤波电容
?  在Y/R/F封装具有独立的输入线电压检测及流限编程引脚
?  输入欠压(UV)检测可以防止关机时输出的不良波动
?  输入过压(OV)关断电路提高了对输入浪涌的耐受力
?  具有最大占空比(DCMAX)降低特点的线电压前馈抑制了工频纹波并在高输入电压时限 制了最大占空比
?  频率调制降低EMI及EMI滤波器成本
?  在零负载时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压而无需假负载
?  132 kHz频率调制降低变压器及电源的尺寸
?  Y/R/F封装在视频应用时可以选择半频工作
?  迟滞热关断提供自动故障恢复功能
?  热迟滞值较大,防止电路板过热

EcoSmart — 高效节能
?  遥控关机模式下极低的功率消耗(在110VAC时消耗80mW;在230VAC时消耗160mW)
?  频率随负载减轻而降低,提高待机效率
?  通过网络/输入端口实现关机/唤醒功能
  TOP245基本参数

输出电压
12V

频率范围
66~132kHz

工作温度
66~132kHz

隔离输出

TOP245输出功率

产品3
230 VAC ±15%4
85-265 VAC

适配器1
开放式2
适配器1
开放式2

TOP245 P 或 G
19 W
30 W
13 W
22 W

TOP245 R
37W
57 W
23 W
33 W

TOP245 Y 或 F
40W
85 W
26 W
60 W

TOP245封装说明

TOP245
P
DIP-8

G
SMB-8

Y
TO-220

R
TO-263

F
TO-262

  TOP245YN应用范围

   ? 打印机      ? 宽带调制解调器      ? 机顶盒
   ? DVD播放机      ? 手机适配器      ? 手提电脑适配器
   ? UPS      ? 功率放大器      ? 小型服务器
   ? 视频游戏      ? 数字电视      ? 个人电脑
   ? 液晶显示器
一级代理商:QQ 577824517  15019421063

YUANZHUANG

YUANZH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