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ad program时出错 显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fffc0

楼主:
请教:load program时出错 显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fffc0,应该怎么解决?

说明:我的是2812的板子,仿真器是XDS510PLUS(连接没问题),正在做一个正弦波来着,库文件用的是rts2800_ml.lib。

下面是我的CMD文件内容:

MEMORY
{
   PAGE 0 : PROG(R)     : origin = 0x3E8000, length = 0x10000
   PAGE 0 : BOOT(R)     : origin = 0x3FF000, length = 0xFC0
   PAGE 0 : RESET(R)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2
   PAGE 0 : VECTORS(R)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3E

   PAGE 1 : M0RAM(RW)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400
   PAGE 1 : M1RAM(RW)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400
   PAGE 1 : L0L1RAM(RW)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2000
   PAGE 1 : H0RAM(RW)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2000
}

SECTIONS
{
   /* 22-bit program sections */
   .reset   : > RESET,   PAGE = 0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pinit   : > PROG,    PAGE = 0
   .cinit   : > PROG,    PAGE = 0
   .text    : > PROG,    PAGE = 0
   .cio     : > PROG,    PAGE = 0

   /* 16-Bit data sections */
   .const   : > L0L1RAM, PAGE = 1
   .bss     : > L0L1RAM, PAGE = 1
   .stack   : > M1RAM, PAGE = 1
   .sysmem  : > M0RAM, PAGE = 1

   /* 32-bit data sections */
   .ebss    : > H0RAM, PAGE = 1
   .econst  : > H0RAM, PAGE = 1
   .esysmem : > H0RAM, PAGE = 1
}

C文件如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ine.h"

// gain control variable
int gain = INITIALGAIN;  // 5

// declare and initalize a IO buffer //声明并初始化一个IO缓冲器
BufferContents currentBuffer;

// Define some functions
static void processing(); // process the input and generate output
static void dataIO();  // dummy function to be used with ProbePoint

void main()
{
 puts("SineWave example started.\n");
    while(TRUE) // loop forever
    {
        dataIO();
        processing();
    }
}

static void processing()
{
    int size = BUFFSIZE;

    while(size--){
        currentBuffer.output[size] = currentBuffer.input[size] * gain; // apply gain to input
    }
}

static void dataIO()
{
    /* do data I/O */
    return;
}

其中头文件Sine.h如下:

#ifndef TRUE
#define TRUE 1
#endif

// buffer constants
#define BUFFSIZE 0x64
#define INITIALGAIN 5

// IO buffer structure
typedef struct IOBuffer {
 int input[BUFFSIZE];
 int output[BUFFSIZE];
} BufferContents;

网友:
调试说明:

此贴发帖至此刻已30小时有余,过往者34人,然无人答复,甚至无人质疑,这不禁让我质疑起论坛里到底有多少人不是打酱油的了。算了,不说废话了,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故障分析及结论,实地验证,顺利解决问题,仅供大家学习参考,高手莫进、莫笑~~

CCS下,OUT文件加载时提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的原因?
Link
CMD文件分配的地址同GEL或设置的有效地址空间不符。

中断向量定位处或其它代码、数据段定位处,没有RAM,无法加载OUT文件。

解决方法:

1)调整LinkCMD文件,使得定位段处有RAM

2)调整存储器设置,使得RAM区有效。

链接至:http://hi.baidu.com/20070210030205/blog/item/5ae152f1e023b1a2a50f5246.html

网友:
我刚刚开始接触DSP,能讲讲具体操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遇到同样问题,连错误的地址都一样

网友:
1.硬件虚焊可能造成这个错误
2.大部分原因是CMD文件错误导致,访问了非法的RAM区域,有些区间是需要保留使用的

网友:
请教:load program时出错 显示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3fffc0,应该怎么解决?
说明:我的是2812的板子,仿真器是XDS510PLUS(连接没问题),正在做一个正弦波来着,库文件用的是rts2800_ml.lib。
下面是我的CMD文件内容:
/****************************************************************************/
/*   volume.cmd - Sample linker command file for F28xx devices              */
/*                                                                          */
/*   Description: This file is a sample F2812 linker command file that can  */
/*                be used for linking programs built with the TMS320C2000   */
/*                C Compiler. Use it as a guideline; you may want to change */
/*                the allocation scheme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your       */
/*                program and the memory layout of your target system.      */
/****************************************************************************/

MEMORY
{
   PAGE 0 : BOOT(R)     : origin = 0x3f8000, length = 0x80
   PAGE 0 : PROG(R)     : origin = 0x3f8080, length = 0x1f80
   PAGE 0 : RESET(R)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2

   PAGE 1 : M0RAM(RW)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400
   PAGE 1 : M1RAM(RW)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400
   PAGE 1 : L0L1RAM(RW)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2000
}

SECTIONS
{
   /* 22-bit program sections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pinit   : > PROG,  PAGE = 0
   .cinit   : > PROG,  PAGE = 0
   .text    : > PROG,  PAGE = 0

   /* 16-Bit data sections */
   .const   : > M0RAM, PAGE = 1
   .bss     : > M1RAM, PAGE = 1
   .stack   : > M1RAM, PAGE = 1
   .sysmem  : > M0RAM, PAGE = 1

   /* 32-bit data sections */
   .ebss    : > L0L1RAM, PAGE = 1
   .econst  : > L0L1RAM, PAGE = 1
   .esysmem : > L0L1RAM, PAGE = 1

   .boot > BOOT
   {
      -lrts2800_ml.lib (.text)
   }
}

网友:
这是界面

网友:
具体咋改雅

网友:
应该是FLASH加密了,先解锁之后再烧写试试

网友:
刚刚接触DSP,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请问能讲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