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着急,,周5交差

楼主:
1.图上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不???

2.电阻电容这些参数如何选取??

ZXM61P03F   这个MOS管子

网友:
1、电路逻辑是对的。

2、器件参数要联系具体的应用才能正确选取,比如须知马达的电源电压、驱动电流、PWM的幅值、频率等。

3、ZXM61P03F是P沟道MOS管,极性跟图上画的那个是反向的(见红箭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