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分
jameswangsynnex

楼主(2010-08-11):
调试安防监控红外匀速球电源心得
再谈谈笔者以前调试安防监控红外匀速球心得: 红外匀速球产品散热要求很高,一定要足安足伏电源供应,不要假冒伪劣电源模块,否则工程返工很麻麻烦。市面主流红外匀速球电源特点:采用直流供电,解码板电源分配功能,驱动电机、摄像机与红外灯基板各自独立供电,整机运行更稳定可靠 。一般工程维护,解码板出现故障几率大一些。红外灯基板出现故障几率不太大。
[
]
安防监控
整机

网友:
很多红外匀速球的电源和红外灯问题情况
看看以前做安防监控调试遇到的红外匀速球电源和红外灯问题,很多和红外匀速球的电源有关系:
(1)采用了12颗1W大灯,发热量非常高,虽采用了铝基板但热量散不出去,红外灯开启后球内温度很高,导致产品故障率高,红外灯的效果和寿命急速下降
(2)散热未解决好,红外灯开启后球内温度很高,导致产品故障率高,红外灯的效果和寿命急速下降
(3)上半部分的红外灯不能随机芯高低旋转,而下半部分的红外灯数量少,且红外灯为国产灯芯,红外夜视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