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SC2440核心板问题。

楼主:
S3C2440的核心板是6层板,这6层中电源,地,信号是怎样分布的啊?画板的时候走线都有什么要求,

用DXP怎样设置扇出。以前没有画过超过两层的板子,也没有接触过BGA封装的器件。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2440是17X17 289pin

0.4mm 的焊盘 0.8mm间距,所以你只能用4mil的线宽4mil的间距,过孔用8mil/16mil这种的才可以走出线来,只要制定好孔的类型和线宽线间距就OK了。
6层板层分布:
TOP/GND/S1/S2/VCC/B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