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12V工作电压

楼主:
焊接完通电。这个电压不对,实测为3.3V。应该是gdr信号没有输出导致的。

谁的屏电压正常,还是需要向oled配置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完通电。这个电压不对,实测为3.3V。应该是gdr信号没有输出导致的。谁的屏电压正常,还是需要向oled配置一下呢?

还没有弄上去,只简单的焊了SHT21,用外接电源。

网友:
这么晚还没睡啊。呵呵

网友:
oled我还没有弄

谁的屏电压正常,还是需要向oled配置一下呢?
-----------------应该是写入命令(使用外部电压这个命令)才有脉冲信号,才能出12v电压。

楼主:
现在可以驱动oled了,写入命令后,dcdc就工作了
但是这个电压才有4.7V左右,我换了个大电感也就到5v。
显示太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驱动oled了,写入命令后,dcdc就工作了但是这个电压才有4.7V左右,我换了个大电感也就到5v。显示太暗了。

是不是哪里还有些问题呢?

网友:
在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这个有没有调试出来的!今天测试了一下波形,很奇怪的波形。外接12V工作很好,亮度挺高。
看来我只有外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