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电路发现一个问题

楼主:
如图:

红线是应该连接的地方。原图没有连接。

FB是反馈电压,通过R10 R11分压得到反馈电压

网友:
确实要连起来,这个提供1.2V反馈电压给OLED内部升压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这里需要连起来的。。。。谢谢jiereliyi

看来又要麻烦大家飞线了

顺便问一下,你12V电压调通了没??调通了的话,发帖说明吧

网友:
没有调通,gdr信号好像不对

网友:
看来要配置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需要配置的,设置一下寄存器。加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