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3739JTAG口锁定问题,怎么解锁?

楼主:
LM3S3739JTAG口锁定问题,试了网上能找到的方法都不行,我只有JLINK V8 ,SEGGER是V4.15W的。我换了一个新片子就能看到器件了,一个是将锁定的解锁,还有就是怎么设置使其不锁定?

网友:
你开那个jlink的commader,然后插好你的jlink和板子上电,输入unlock lm3sxxx
会出现几行提示,内容说:按住复位不放然后回车。 ok 解了!

网友:
我试了,解锁不了啊?

网友:
把这个放到你的 jlink安装文件夹里 运行 1.bat 打 jlink lm3s.scr

然后再试试上面的步骤。

还有你的提示是什么 锁住之后?

226 Bytes, 下载次数: 94

网友:
谢谢!我试了,能运行完成,但是还是无法解锁。我的提示是,no device found for SWD. DID not find any core.

网友:
好麻烦,LM3S没有ST32好用吧?

网友:
只是jlink这个加密麻烦点吧